LM317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1-12-15):
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5V, 输出电流500mA左右,输入串一个5-10欧功率电阻,当发热量达到一定值时,输出电压明显会有下降,温度越高下降的越厉害。是不是因为该芯片温漂比较严重啊?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热保护了
TI的datasheet上说LM317最小压降是3V
重新计算R3看看

楼主:
输出调为5V,然后输出600mA的电流,管子开始发烫,输出电压随着管子发烫程度也随之变小最后稳定在4.9V,这个就有了0.1V的压差,如果电流大了发烫更厉害一点的话,电压会降的更多

楼主:
2楼: 热保护了
TI的datasheet上说LM317最小压降是3V
重新计算R3看看
***********************
R3选择是没问题,因为我输入电压可以调节了,我会让317输入脚和输出脚电压大于这个值的,我调成了4V,热保护不太了解,如果保护应该对输出影响比较大才合理啊?现在虽是有影响,但只有0.1-0.2V之间

网友B:
对于317,4V压差,0.6A,自身的功耗已经2.4W了,确认下317能运行的最大功耗,  建议降温,或者增大R3,另外,这个电源是必须是5V还是4.9V也可以,只要不波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