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联系NXP的技术支持,使用RC53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我们在用某批次的RC531生产读写器,出现读写卡不正常现象,遇到的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1. 将芯片设置成TYPE A方式,让芯片自动生成发送CRC;
2. 发送0xFA,0x01,0x01,按推算,加上RC531自动生成的CRC,应该发送的是0xFA,0x01,0x01,0x0B,0x52,但我们实际用MP300协议分析仪测试,发现发出的数据却是0xFA,0x01,0x01,0x52,0x16,0xCF,数据错误,而且多出一字节;
3. 在同一电路板上,换上其它批次的RC531,同样地程序和设置,同样用MP300协议分析仪测试,发出的数据却是正确的0xFA,0x01,0x01,0x0B,0x52,用此更换RC531后的电路读写卡,所有功能正常;
4. 换回故障芯片,设置成芯片不自动生成发送CRC;
5. 发送0xFA,0x01,0x01,0x0B,0x52,实际用MP300协议分析仪测试,发现发出的数据也是被改成了0xFA,0x01,0x01,0x52,0x16,0xCF
6. 同样的,在同一电路板上,换上其它批次的RC531,同样地程序和设置,按5点所说的测试,用MP300协议分析仪测试,测得结果正确,即0xFA,0x01,0x01,0x0B,0x52
7. 故障芯片发其它数据,未发现异常,唯独发现发0xFA,0x01,0x01,0x0B,0x52时有问题;
8. 将故障芯片换到其它电路板上,电原理相同,只是天线的大小和匹配电容有差异。用同样的程序,按,2和5所说的进行测试,发现测试到的数据又是正确的,进行读写卡测试,所有功能也正常

问题:以上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2012-01-15):
楼主,我也遇到和你相似的问题,郁闷了我整整一周!
我们也做了个RC531的读卡器,我焊接了3块RC531的板子,其中2块板子的RC531在寻卡、读文件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多发送一个字节,APDU指令+多发的1个字节,RC531自动加的CRC校验是对的。我通过示波器分析多发的一个字节不是我MCU发出的,而是RC531芯片内部的问题。
我的MCU是通过SPI和RC531通信的;当我用软件CRC的时候,RC531在我软件CRC后头也多加了一个字节。而且这两块板子,在上电的前几分钟,寻卡操作时没有问题,在几分钟后就出现寻卡多发字节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你的发送的数据+第一个字节的PCB号+多发送的1个字节===》RC531算的CRC是对的。卡片能够识别,可能汇报LC或者LE错误!

网友A:
袁轩兄,问题有何进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进展呢,由于春节放假以及有其他事情,所以没有继续跟进。我发的PCB是S数据块,具体过程是:
1. PCD给卡片发删除DF指令,
2. 卡片收到后执行删除操作,由于删除时间较长,卡片向PCD返回3字节的S数据块(WTX),也就是FA(PCB,WTX块),01(CID),01(WTX);
3. PCD收到后,也返回同样的3字节,即FA,01,01
4. 按理说,如发出数据正确,卡片将继续向PCD返回FA,01,01,如此反复,直到删除文件成功,卡片向PCD返回标志执行成功的I数据块,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PCD返回的数据,加上校验后(RC531自动生成)为:FA,01,01,52,16,CF,不是期望的FA,01,01,0B,52,此数据发出后,卡片没有对数据作出响应,也就是没有返回数据,RC531返回超时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