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串口复用

楼主(2011-12-15):
想问下,我用103VC的话,UART只有5路,我要双向通讯,有什么方法可以做些复用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

网友B:
STM32的USART和UART是全双工的,每个通道都可以直接做双向通讯。

楼主:
我知道是双工的,但我做在GPS终端上,5路可能会不够用,我想在外围不加别的元件的情况下做复用怎么实现方便点

网友B:
可以考虑STM32的端口重映射;但要注意目标设备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