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1和串口1不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1-12-15):
我的项目需要用到SPI1,DAC1和串口1,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个怪异的现象,如果不初始化串口,DA就不工作(使用了DMA方式),如果使用串口1,则SPI通信就开始不正常,从数据手册上看,这三个外设的引脚和时钟部分没有冲突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烦劳告诉在下一声,先谢过了

网友A:
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初始化有什么要求?还是需要特定的顺序?

楼主:
哪位了解这个情况,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初始化有什么要求?还是需要特定的顺序?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要求,也不需要特定的顺序,只要硬件上不冲突,完全可以同时使用。

你可以看看相应的例程,先把一部分调好,再一点一点增加其他部分。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将串口的初始化放到DA的后面,DA就不工作了,放到前面就没问题,但SPI工作又不正常了

网友B:
刚才又试了一下,将串口的初始化放到DA的后面,DA就不工作了,放到前面就没问题,但SPI工作又不正常了
引用 楼主:

估计你的初始化程序中哪里没有设置好。建议你把ST的相关例程单独运行一下,再对照你自己写的程序检查检查,应该很容易找出问题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香版的回复,怎么给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谢谢香版的回复,怎么给分?
引用 楼主:

这么快就解决了?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说说看,也好让其他人少走弯路。

楼主:
连接配置文件的问题,堆栈和堆设的太大了

网友C:
楼主这找问题的速度,佩服

网友D(2014-12-16):
引用 楼主:
连接配置文件的问题,堆栈和堆设的太大了

在哪里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