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没有导通为什么输入端电压会被拉低

楼主(2011-12-15):
如题,上图,

楼主:
上电后S4端电压为12V,RPH_VDD4电压为5V,PWR_VCC43端电压为3.3V,然后我按键按下后,S4电压为2.3V此时应该可以让光耦导通,可是奇怪的是光耦没有导通,RPH_VDD4的电压降到了2V,我表示无语。。

网友A:
天书,看不懂

楼主:
两端的上拉

网友A:
无语。。
S4哪里怎么个接法?关键是这里。

楼主:
S4接的是4011bp(与非门)的输出,按键不按的时候输出为12V,按键按下去以后输出为2.3V

楼主:
问题解决了,稳压管的问题,稳压管画反了。。

网友A:
难道4011的12v不会倒灌到5楼的5V中吗?4011不会坏吗?4011很强大。

楼主:
光耦中有二极管不会反向导通的。。

网友A:
稳压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