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PCB行不

楼主(2011-12-15):
自己画了一个PCB,
PCB右上角是一个继电器,来控制一根火线到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估计电流不到1A,所以用40mil,然后想开槽把这部分和弱电隔离开,板子上信号线15mil,VCC40mil,顶层 底层都覆铜接地 帮忙看看都有什么问题,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A:
即使是隔离也没必要把电路板隔开,你可以在右上端处加一屏蔽壳效果比这好的多

网友B:
太浪费了吧,
空间就像RG挤挤总会有的
丝印统一下尺寸,摆放整齐

楼主:
10*10cm以内都是一个价,,,所以我就画大了一点...呵呵

网友C:
需要改进呀  板子大了浪费呀  还有就是布局要合理些  看上去不整齐

网友D:
铺铜间距小了点

网友E:
线路太细了,而且空间太浪费

网友F:
开了槽之后两边板的连接面看起来很小,能保证机械强度吗

网友G:
隔离槽不需要完成连接,只需在强弱电分明的地方坐下隔离即可

保证下强弱电线路间距即可

网友H:
其实这板子随便画画就可以了。
不过看起来总觉得很多地方比较别扭
改改布局,改改走线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