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驱动容性负载

楼主:
1、手册上给出 此运放 驱动10pf的容性负载,需要串一个电阻。以达到稳定。

2、现在问题: 反馈环路中的 电容 算容性负载吗? 电容跨接在输出和输入端,输入端虚地了,那意味着此电容也是容性负载?
比如第2个图的积分电路。或者有些其他电路也经常能看到电容跨接在输出输入端,补偿。  此电容不是虚地了吗,容性负载?

3、若是,那似乎碰撞了第1点。怎么解决?在运放输出端串电阻,然后再接电容反馈?

网友A(2011-12-15):
re LZ:

电容只有在反馈网络(负载也被包括)中造成极点(即导致相位滞后)才对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负载中的容性阻抗就属此类。反之,如果电容在反馈网络中形成适当的零点(即导致相位超前),则会有利于放大器的稳定,反馈电阻所并接的补偿电容就是这类电容。再说“虚短”,那是理想运放条件下才得以成立的理想状态。实际考虑频率响应时,将不再考虑“虚短”,而必须引入开环特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零点,极点对运放稳定性的影响,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书可以详细了解和学习,谢谢

网友A:
to 3L:

零极点概念原出处是《复变函数》中的亚纯函数,在《信号处理》类书的频域分析中有引用(作为有理函数出现)。作为具体应用,一般的《电路分析》和《基于运放的放大器电路》之类书中都有相关阐述。

网友C:
负载电容在开环增益上引入一个靠近主极点的极点,显然会降低放大器的稳定余量。而反馈电阻上的电容则是在反馈回路上(1/B)引入一个零点和极点,使1/B与开环增益响应曲线相交的点远离负载电容引起的极点。从而增加相位余量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很多啦,模电书也稍有提及啦
另外,想深入点,可以看自动控制理论,或者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