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C++还是C欢迎灌水拍砖 (灌水榜20名 一人一份)

楼主(2011-12-15):
个人比较喜欢C语言~
总觉得不能达到随行所欲,这几天玩文件系统,这个感觉更加强烈。C结构体,指针!!!

也可能 是我不太会C++

各位来拍砖,灌水啦!!

网友:
我也是C,也想学C++,但C都不熟,哎

网友A:
C++学的必要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个人感觉很大!!!
C更大

网友B:
两个没有可比性,看你的应用场合,如果偏向底层的话,C++更好点吧。。。(个人理解)

网友C:
即使不用,也最好学一下。
  可以拓宽一下编程思维

网友D:
用C++,可以达到“鱼”(安全)和“熊掌”(高效)兼得的效果。

网友E:
要看你写什么程序了,如果是大型应用程序肯定是C++,写底层程序肯定是C了。C++在牛也是C的儿子。C+面向对象编程思想=C++。

网友F:
嵌入式还是顶C。个人观点,“不能随心所欲”,不是哪门语言的问题,是编程思想的问题。

网友F:
C++?是想学面向对象吧,个人观点,首先,面向对象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解决方案,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其次,面向对象是一种思想,不要把他和语言完全挂钩(当然严格说会有一定的关系咯),C也可以很好的面向对象,这方面有一本书OOC,另外linux内核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

网友F:
以上为个人观点,请斟酌采纳,严防误导!:lol,再灌一下,3分,嘿嘿

网友G:
无操作系统,使用c,有操作系统使用c++

无操作系统也能用c++,不过是阉割版

网友:
C,还没用过C++。。。。

网友H:
我来灌水:lol,同LS 没用过C++

网友I:
刚好赶上20L,赚一分;P

网友G:
我是c++高手...

如果没有师傅带,用c++写和c没什么优势,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写才有优势

网友D:
楼上说的确实是实情。但也不是说没有师傅就学不好c++,只不过相对来说难度大些,时间长些。

楼主:
手头上 有二本书~
一本是C++ primer
一本是C和指针.
:D

网友J:
到目前为止没用用过C++,所以还不能真正知道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的真正区别,但是C++的一些机制还是很不错,用C实现的东西到后面来发现如果会C++,那样写出来更加能让程序结构紧凑和完整;

楼主:
我是c++高手...

如果没有师傅带,用c++写和c没什么优势,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写才有优势
引用 网友G:
这师傅上哪里找去哇!!!

网友D:
嗯,不错,各有各的观点,欢迎讨论。

在大程序中,使用C++是有优势的,这一点貌似大家都认同。

那我们就往程序的细节方向讨论,看看C++是否还有优势。

在单片机中,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的访问可谓是非常细节了,我们知道,RISC架构的CPU,程序要修改一个SFR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殊功能位域(SFBF, Special Function Bit Field)时,需要将整个SFR读到CPU寄存器中,在CPU寄存器中修改完毕后,再写回到SFR,这就是所谓的“读-修改-写”过程。

那么,使用C语言应该如何来描述这个操作?
一般有两种方法:
1、位操作(与,或,反,异或)
例如:对SFR中的bit2, bit5置1,一般的写法大致如下:
  1. #define SFB_LED 0x04 // 或(1 << 2)
  2. #define SFB_RELAY 0x20 // 或(1 << 5)
  3. SFR |= SFB_LED | SFB_RELAY;
可以看出,位操作是以整个SFR为目标的赋值操作,表达式右值就是SFR,编译器生成的代码会先“读”,然后“修改”所有需要修改的位,最后“写”,所以代码效率是最高的,这是位操作的优点。但是,SFB_LED, SFB_RELAY等宏代表的SFBF,与SFR在语法逻辑上没有任何关系,编译器不可能知道这些SFB_LED, SFB_RELAY是属于这个SFR的,如果你错写成了另外的宏(数值定义),编译照样通过。这个属于安全性问题。至于算不算缺点,那就要看有没有其它方法,使编译器可以检查SFR和SFBF的关系。如果没有,那么位操作就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了;否则,安全性差就是位操作的缺点。

幸运的是,有方法,那就是位域。

2、位域
我们还是以上面的例子,但是用位域的方式实现:
struct sfr {
    uint32_t : 2;
    volatile uint32_t SFB_LED : 1;
    uint32_t : 2;
    volatile uint32_t SFB_RELAY : 1;
};
extern struct sfr SFR;
SFR.SFB_LED = 1;
SFR.SFB_RELAY = 1;
使用位域的方式来定义SFBF,利用了语言本身的作用域的约束检查,编译器可以明确地知道SFB_LED,SFB_RELAY是属于SFR的,当你写错时,编译器一定不会任你错下去,这正好克服了位操作安全性差的缺点。

但是,我们还注意到了,位域的操作,不再是以整个SFR为目标了,而是以其中的某个位域为目标,而位域的定义,由于是SFBF,为了保证操作的确定性以及防止优化,所以,一般需要加上volatile修饰,这样的结果是,程序每修改一个SFBF,编译器就会生成一个“读-修改-写”的过程。

如果我们的程序修改了同一个SFR中的两个SFBF,按刚才的规则,编译器将会生成两个“读-修改-写”,但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两个SFBF有一定的先后顺序(甚至需要两个SFBF同时操作),而希望编译器把两个“读-修改-写”合并为一个。但是我们失望了。

现在,我们来做个小结:
SFBF操作方式: 位操作 位域
效率:
安全性:

看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

接下来,试试C++。

我们定义了一堆类,模板,重载操作符等等(实现细节就省了,否则两屏幕都写不完)。

展示一下用法:
                                 // 等效的C表达式为:
SFR().SFB_LED(1).SFB_RELAY(1);   // SFR |= SFB_LED | SFB_RELAY;
SFR().SFB_LED(0).SFB_RELAY(0);   // SFR &= ~(SFB_LED | SFB_RELAY);
SFR().SFB_RELAY(0).SFB_LED(1);   // SFR = (SFR | SFB_LED) & ~SFB_RELAY;
SFR(0).SFB_LED(1);               // SFR = SFB_LED;
SFR(~0).SFB_LED(0);              // SFR = ~SFB_LED;
SFR(0);                          // SFR = 0;
如果嫌可读性不好,那么可以这样:
  1. SFR()
  2.     .SFB_LED(1)
  3.     .SFB_RELAY(1);
C++的SFR访问方法,不仅安全性同位域一样有保证,效率也同位操作一样高效,并且写法也很优雅。

总结了:
SFBF操作方式: C位操作 C位域 C++
效率:
安全性:

网友K:
菜鸟飞啊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