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达人请教!!!

楼主(2011-12-15):
我想用光敏电阻来控制一个端口的输出电压在 0 ——5V 变化,在网上找了一个图,焊好后,测试发现输出口的电压始终是0V,求达人指教,如何修改才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网友A:
把10K电阻改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5K1,1K都不行。

网友B:
光敏电阻变化范围多少?先确定这个.

网友C:
2楼误导。输出始终为0时,要把10k电阻加大才对。

网友D:
楼主要先测量一下光敏电阻的暗态及亮态电阻,根据这个阻值来确定电路参数。

网友E:
一般的光敏电阻在无光时的阻值是M级的。
楼主要哪点的电压在0-5v变化,是三极管的C级 还是B级。

网友F:
嗯 将详细了 才可以分析

网友G:
应该三极管没导通拉

网友H:
这个图我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F:
C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我再试试

网友I:
上拉换成100K的试试

网友J:
光敏电阻好像有极性!

网友K:
光敏电阻的参数是多少啊,而且我有个疑问,既然有光敏电阻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用电阻串联分压来完成呢?

网友L:
错误的电路,这个电路即使可以工作,由于没有任何反馈措施,是不稳定的,离散性很大的。
最好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