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个闲置的51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1-12-15):
最近一直在忙着做个双面板(热转印法)的学习板,废了两块也没做好,最后只好用单面的做了几个模块,感觉很不方便。无奈,只好先入手成品个单片机开发板,要求能正常使用就行,最好有红外接收头,数码管,点阵,时钟......多多益善不需要液晶屏。有的请扔过来(购买通过淘宝链接),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洞洞板可以做了 IO口配置一下 总线驱动块都不用了

楼主:
有个洞洞板做的最小系统,做开发板不太方便,也不方便使用

网友B:
如果是做开发就按产品原理图画PCB最好。

网友C:
热转印做双面板 对齐过孔是关键

网友D:
用感光的试试。做双面成功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