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电流如何得到线性的电压送AD转换,,求助,,

楼主(2011-12-15):
单片机测电流,范围0-20A,,采样到电流转为电压信号送AD,,但是电流与转成的电压不成比例,,该怎么办。我用了线性互感器,,但是也不对,,我把原理图附上

没有用到放大器,电压更随类的,,,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主要是用来设计断路器,,,所以采样速度要快 且准,,,大家帮帮忙

我现在想的是1;线性互感器,,但是这里如上遇到了麻烦,,
方法2,,,查表法,,每100MA记录数据一个,,比如2A对应3MA,,,10A对应15MA,,,一直记录200个数据直到20A,,那样就不管是否线性了,,查表解决

网友A:
可采集0-20A范围内的一系列数据,最少怎么得几十个吧,然后用最小二乘法的方法取得一次回归方程(根据你的具体需要也可以是一元二次或三次方程)即可,用EXCEL做很简单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2楼  那么除了用查表方法,,呢,,如何解决非线性问题

网友B:
2楼的办法不是用的查表法,是用拟合的方法得到公式,程序当中实际用的是公式,不需要查表

楼主:
哦,,理解了2楼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