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DC降压电路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1-12-15):
现在要做一个产品,需要从220VAC通过整流桥和变压器转成24V直流控制继电器,然后再转成3.3V给单片机供电。
问题如下:
1.单片机加上继电器的功耗约为120mA,这样的小电流适合选用DC-DC降压或者LDO降压,我需要获得稳定的电源,还要考虑芯片的温度造成的不稳定情况。
2.220VAC进来的地方,准备加上fuse和压敏电阻做保护,fuse我该如何选择?一般都是250V2A,我应该用不到这么大的。压敏电阻应该如何选择。
3.供电电路如下图所示,请大家给指点一下,为了获得稳定纹波小的电流,这个电路还有什么不足需要改进。
4.变压器SPEC上说轻载的时候电压会高达41V,这个电压会不会对于LM317造成损坏?

网友A:
保险丝主要是保护断路的,2A应该够了吧!
变压器匹配PTC是否会要好点!

网友B:
LM317最大输入为40v,当输入为41v时候很可能损坏,建议:
1.在整流后先加一级7824,输出稳定的24v
2.如果想进一步减小系统文波,可以在317后面加一级 ASM1117(3.3v)稳定输出3.3v
3.保护的话可以加一个熔断丝就行了,选1或2A都可以
如果要提高效率,可以讲317改成DC—DC

楼主:
在整流器后边加个1w的稳压管可行否?

网友C:
拿分走人

网友D(2012-02-29):
需要电源IC可以找我哈.

网友E:
阻容降压,24V 稳压管 加3.3V 三端稳压  最简单,

网友F:
关注高手解答啊

网友G:
CPU和继电器共用一个电源,继电器的通断会干扰到CPU的正常运行,建议两路通过光耦做个隔离,

网友H:
1 变压器加一个假负载电阻,空载电压就可以降好多
2 加大滤波电容容量
3 单片机供电附近加滤波电容
4 继电器供电加滤波电容,加保护二极管
5 PCB布线时增加单片机与继电器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