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高电平1.6V

楼主(2011-12-15):
求救!!!用lpc2132最小系统板驱动1602液晶,液晶供电应该没问题,proteus仿真的程序是对的,但是实际没有任何反应。最小系统板几个月前用输出pwm是正常的。现在光让IO口输出高电平是1.6V呢,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用IO口驱动1602没有反应呀。。。

楼主:
而且要是有两个IO口同时是高电平的话,高电平和低电平压差又变成1.3V了,我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A:
把连接1602的线断开看看呢,看看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2-04-14):
真是菜鸟呀,原来是开发板和自己做的板子没有共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