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

楼主(2011-12-15):
用ModBus通信协议  写PC于51之间的通信程序   该怎么写?   我看过一些资料     感觉和一般的通信是一样的     都把数据放在缓冲区    然后全都读出来    求解

网友A:
你要问什么呢?写通信程序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一般都要有缓冲区。至于协议,只是格式而已。

楼主:
2# 南海渔歌 就是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着手    可以给个简单的程序?

网友B:
和正常的UART通信相似,可以参照之

楼主:
modbus通信    从机是怎么应答的?

网友C:
4# yewuyi Modbus中从机是怎么应答的?modbus通信    从机是怎么应答的?modbus通信    从机是怎么应答的? modbus通信    从机是怎么应答的?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串口通信了,只是加了相应的协议了

网友E:
1、识别PC的帧结束。一般在收到一个字节若干时间后不再收到新的字节,则认为PC的命令帧结束。
2、进行数据分析。并准备回传PC的应答数据。
3、把数据发回PC。

数据分析,按照MODBUS的协议来,多看看协议。有中文版本的,你可以找找。

楼主:
8# headwolf_83 我看啦   资料上没有例码    在网上看的那些代码   又很乱    感觉没有表现出MODBUS协议

楼主:
8# headwolf_83 在下位机中   已经把校验码检测出来是否正确    为什么还要把数据发给PC机?

网友A:
作为下属,对领导发来的指示一定要有个回应,否则领导如何做下步打算?至于例程,网上多的是呀。不过我觉得你主要还是先搞懂基本的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