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变到0.5V以下

楼主(2011-12-15):
我现有两个电平,一个是2V,一个是10V,用他们来驱动NPN三极管,将2V视为低电平,所以当2V来时三极管应该截止,我在这个电压后面串了三个二极管才能让电路截止,请问有没有其它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A:
你可以将三极管的地电位通过二极管太高就可以了。这样2V就成为低电平了,10V就是高电平。

网友B:
也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比如5k和1k

网友C:
用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D:
电阻分压

网友E:
2V与10V的平均值是6V,三极管导通电压也约是0.6V,所以用电阻分压,分压比10:1就好了,
2V分压得到0.2V,三极管可靠关闭。
10V分压得到1V,三极管可靠导通。

网友F:
电阻分压便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