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CF8563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我一直使用PCF856310年了,少说也有上万了。最近遇到了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有些产品的时钟无缘无故的乱了,主要是日期数据(月和日寄存器)错误,有的提前,有的滞后,但数据本身还是没有越界,没有出现例如月份大于12这样的数据。好长一段时间了也没找出什么问题来。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啊?最痛苦的是这个问题还很不容易出现,在公司怎么折腾都没弄出来,到使用现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一两个此故障。

描述下产品使用时钟芯片的情况:我现在使用的时钟芯片的I2C总线线有4个芯片,一个PCF8563,三个AT24C512,平时就是有事件发生时读时钟然后将时间和事件一起写入AT24C512保存。设备上电时会从AT24C512读一些系统配置数据。我怀疑I2C总线操作有误导致时钟数据出错,例如上电时读24C512供电不稳,或正在读写事件时掉电等,可惜一直没模拟出这个情况,无法确认问题所在和改进。

实在找不出问题的话就可能要考虑换个时钟芯片了,不知道有哪些比较稳定的时钟芯片?

网友A:
这个芯片都出来N年了
肯定程序问题

网友B:
读2次一样才确认

楼主:
读2次一样才确认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如果无缘无故的时钟出问题了即使检测出来了也麻烦啊,设备没联网,要到现场去校时太麻烦。

网友C:
如果你的sda不是上拉电阻驱动而是GPIO直接驱动,那么你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即PCF8563和AT24C512竞争总线时被MCU强制拉高从而导致仲裁错误。前面仲裁错了后面就全错。

网友A:
如果你的sda不是上拉电阻驱动而是GPIO直接驱动,那么你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即PCF8563和AT24C512竞争总线时被MCU强制拉高从而导致仲裁错误。前面仲裁错了后面就全错。 ...
引用 网友C:

PCF8563和AT24C512都是从机,何来竞争

网友D(2012-02-09):
也可能是干扰吧,IIC接口的这种靠上拉电阻驱动的方式抗干扰性比较差。

网友E:
建议还是好好查查程序,描述上比较像是对8563从地址操作期间出现了某些异常……
I2C是软的还是硬的?

网友F(2013-08-26):
最近用PCF8563也出了问题了,每当秒钟走到40秒时,小时显示就会跳飞,有时加40,有时加30,但秒钟一到0秒(59到0秒的跳变)时,小时显示又恢复了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G:
我也是走到40就全都40,和ls一样

网友H:
PCF8563的闰年计算比较简单,看看是否这里产生了出入。

网友I(2013-10-28):
这个显然是程序问题
8563T的使用有诀窍的,否则会带来不稳定。

网友J(2013-12-09):
新装的四位数码管电子钟89c52 74138 pcf8563在单片机上一切正常 , 自己搭建的有问题就是8563一块 ,小时显示每当秒钟走到40秒时小时十位加40,0 秒钟走0小时十位显示正常

网友K(2014-03-20):
我司代理武汉AT时钟IC全系列,AT8563=PCF8563,AT8302=DS1302,
AT8307=DS1307,更有高精度时钟IC AT8025等全系列,性能稳定,成本优势明显,大量运用于MID,三表,安防等产品上,欢迎直接咨询和联系!
深圳市东品科技
0755-27810100 13691876585 QQ:695903620

网友L: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小弟也纠结好久了!!!

网友L(2014-04-28):
引用 网友I:
这个显然是程序问题
8563T的使用有诀窍的,否则会带来不稳定。

什么诀窍?我遇到的问题是有的时间快,有的慢,不知什么情况,求指教!!!

网友M(2015-06-18):
引用 网友F:
最近用PCF8563也出了问题了,每当秒钟走到40秒时,小时显示就会跳飞,有时加40,有时加30,但秒钟一到0秒( ...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秒到40时,小时一下子从10跳到50,只有等秒为零时就正常为10?这是为什么?

网友N(2020-10-13):
引用 网友J:
新装的四位数码管电子钟89c52 74138 pcf8563在单片机上一切正常 , 自己搭建的有问题就是8563一块 ,小时显 ...

解决了吗    这问题  是芯片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