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能做开关用吗

楼主(2011-12-15):
(图片)

网友A:
不能做开关,因为三极管射极形成了负反馈,不是在非线性状态,即不在开关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改?

网友A:
因为不明白你这个三极管后面接什么?R3是负载吗?即你要完成什么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后面接负载,我想当有24V输入时,三极管导通,有12V1给负载供电

网友A:
Q1的集电极上12V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可以的,这样就能当开关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中,R3起了负反馈作用,整个电路其实是射级输出器,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自然不能做开关

网友D:
电源调整管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E:
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就能当开关用,不知道R1与R2的关系不便判断。建议好好查查三极管的工作情况,以便帮助你分析

网友F:
楼主电路是射随器,应换成集电极输出。

网友G:
由于是24V与12V的关系,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B:
如LS所言,就因为是24V驱动12V的原因,Q1可以完全饱和、断开,所以这样就能做开关用。

网友H:
跟随器是不能做开关的

网友I:
可以做开关

网友J:
能于不能主要看负载特性,如果满足负载要求那么就可以做开关用。
主要问题是,LZ还是没有说清楚应用条件。

如前面网友所述,此电路射极跟随,工作在放大区,某些情况下是不适宜用作电源开关的。最好是改成集电极输出。

网友B:
很奇怪大家都纠结于这个电路“射极跟随”,电阻R3”负反馈”,
殊不知这个电路在LZ所述条件下做开关比用PNP C极输出做开关具有更高的效率,
连B极电流也会流向负载。
这个电路LZ这样用完全正确的,只许注意R1、R20取值和最小负载电流,完全能让Q1饱和导通和关闭。

网友K:
学习的冒个泡

网友I:
简单问题搞的这么复杂。。就是一个开关。

网友L:
调整好参数,可以用作开关管

网友M:
可以当开关用,只是要注意计算好电流需求,选好元件参数

网友N:
很奇怪大家都纠结于这个电路“射极跟随”,电阻R3”负反馈”,
殊不知这个电路在LZ所述条件下做开关比用PNP C极输出做开关具有更高的效率,
连B极电流也会流向负载。
这个电路LZ这样用完全正确的,只许注意R1、R20取 ...
引用 网友B:

说明 我们的水平 还……

网友O:
可以,选择合适的阻值工作在饱和和截止区就可以了。

网友P:
射极跟随器要有直流偏置才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不用偏置,只要保证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就可以当做开关

网友Q:
三极管射极形成了负反馈,不是在非线性状态,即不在开关状态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B:
三极管射极形成了负反馈,不是在非线性状态,即不在开关状态
引用 网友Q:

这个负反馈不就是E极电位抬高后试图减小VBE嘛,
而这里,B极电位、E极电位甚至可以比C极还高,它能不“深度饱和”导通吗?

网友R:
初来咋到,学习咯~:)

网友S:
不可以
be之间就是一个二极管,导通后那将是24V供电给负载,还将灌入12V电源:D

网友I:
把24V,R1,R2等效成12V,R1||R2就很明显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N:

顶T.jm一个
完全可用,NPN管做电源开关的典型电路。
NPN和PNP管做电源各有优点。
注意几个电阻的参数就OK了。
另外NPN带负载能力似乎不强,注意你的负载的大小和管子自己的提供电流能力。

网友U:
可以,
只是不好

网友V:
换用MOS管吧

网友W:
菜鸟路过,这个电路完全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不过有几点要注意,第一,要让三极管在饱和与截止之间变换,条件是R1<R2,不过当输入24V时,三极管饱和,输出不会是12V,而是12V减去三极管的压降值,比如硅管的话,输出11.7V,当输入为0V时,输出约为0V,R3的阻值决定输出电流大小,在阻值一定范围内与输出电压无关。

网友W:
可惜作为一个菜鸟不会上传图片,不然就把分析过程图解话了,几个分析图就可以完全让人看懂了

网友X:
如果负载有大电容,关断瞬间,VBE≈-12V
而双极型晶体管发射结的反向击穿电压通常也就5、6V

不考虑这个,完全能做开关

网友Y:
这个电路完全是取决与用的R1和R2的值,而且如果要做开关关的话,负载应该接在集电极上的

网友Z:
自己动手搭接一个电路,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A:
一会觉得可以,一会又觉得不可以。被搞糊涂了。
从输入24V来看,应该是可以做开关的。但BE结肯定会有个电压钳位的作用,所以电阻分压B点电位应为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