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2-15):
用MSP430F42x单片机驱动某逆变电路,要求输出交流电频率为400Hz,正负半周各占50%时间,SMCLK=1.048576MHz
答案中有一句是TACCR0=1310;     //PWM总周期=2*1310=2620个SMLCK周期约等于400Hz
不明白为啥要把TACCR0设成1310?

网友A:
每1310周期翻转一次,翻转两次才是一个PWM的周期啊

网友B:
因为Timer模块的根本就是计数,如果SMCLK作为Timer输入,1.048576MHz的频率下计数大约2621~2622作为一个周期,可以形成400Hz的频率。但不知道你Timer的工作和输出模式是什么?在不同的工作、输出模式下TACCR0/1/2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楼主最好提供Timer的具体配置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