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的井号

楼主(2011-12-15):
大家好问下以下这一段verilog代码中的井号是什么意思??
是延时的意思吗?
这一段程序是从xilinx提供的一个例程中的,是可以综合的!

前边还有    parameter         Tcq = 1;
rd_intr_state <= #(Tcq) `BMD_INTR_RD_RST;

谢谢

网友A:
等待各Tcq个时钟单元。

楼主:
我用modelsim看了一下并不是等待时钟,而是等待那么多的延时,我想问一下这里是可以综合的吗?

2# GoldSunMonkey

网友A:
哦,我对VERILOG不熟,大约是那个意思。
我个人经验觉得肯定不可以综合。怎么可以这么写呢?

网友B:
延时赋值,只对仿真有效

网友C:
这个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A:
;P嘿嘿,看专家来了

网友D:
楼上的厉害啊

网友A:
:)7楼的更厉害

楼主:
但是这段代码是我在xilinx提供的工程里截下来的一段,,而且我用ISE综合是可以综合通过的。。为什么呢??

7# dan_xb

楼主:
但是这段代码是我在xilinx提供的工程里截下来的一段,,而且我用ISE综合是可以综合通过的。。为什么呢??

5# iim

网友E:
这个在仿真时有效,到了综合阶段就被XST无视掉了。而且也只推荐在仿真testbench里写,试图用他来建模RTL电路是行不通的。

网友A:
但是这段代码是我在xilinx提供的工程里截下来的一段,,而且我用ISE综合是可以综合通过的。。为什么呢??

5# iim
引用 网友F:

综合后,是按照没有这个#后面的东西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