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变量的命名规则疑问

楼主(2011-12-15):
很多C语言的书籍中都说:标示符最好使用英文单词或其组合,不允许使用拼音。
这样说来,像我等这些只认识YES、NO的人来说就不能用C写程序了?
或者说压根就没资格写程序?

网友A:
那只是建议而已,实际中拼音用的很广泛,好记好认即可。

楼主:
一本书中:切忌使用汉语拼音来命名。
另一本:不允许使用拼音。
不像是建议。
也经常看到有人说,一看到拼音就恶心。

有人用拼音写的程序能过4000V,同样的板有人用英文写的只能过2000V,用英文有个屁用啊?
好在我们老板不管我的变量是用拼音还是用英文的,要是老板是这些作者,估计我连饭都没得吃。

楼主:
if (!flag) // 表示flag 为假
其它的用法都属于不良风格,例如:
if (flag == TRUE)
if (flag == 1 )
if (flag == FALSE)
if (flag == 0)

这个不良后果是什么呢?功能实现不了?还是抗干扰能力会差些?

网友B:
呵呵 谁都有资格写程序  但是用拼音来表示...

网友C:
说你压根没资格写 那肯定是胡说。

如果实在不想学英语 那么就形成自己固定的拼音命名风格

但是一般得看英文资料啊  难道一点英语资料用不到。

当然 怪才还是有很多的

网友D:
估计没人说"不用英文没资格写程序"这句话,但用拼音别人或许难看懂。
会写C的人,简单的英文肯定会的,不然怎么看datasheet

网友E:
就像潜规则一样。比较混得开。

网友F:
写书的人很多都是扯的...

网友G:
汉语多音字词较多,因此拼音表义容易出现歧义,不利于阅读和理解,因此也就不利于团队开发以及后期维护。
更何况现在模糊化拼音盛行,有些人现在受方言影响连拼音都拼不明白……

楼主:
但是一般得看英文资料啊  难道一点英语资料用不到。
引用 网友C:

会写C的人,简单的英文肯定会的,不然怎么看datasheet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会用的单片机比如PIC、AVR、瑞萨、合泰、义隆、松翰、凌阳、十速等全部有中文资料,当然,也有些中文资料比较少,比如三星,借助金山词霸加上技术支持,也能弄懂

楼主:
汉语多音字词较多,因此拼音表义容易出现歧义,不利于阅读和理解,因此也就不利于团队开发以及后期维护。
更何况现在模糊化拼音盛行,有些人现在受方言影响连拼音都拼不明白…… ...
引用 网友G:

用拼音命名的变量自己肯定一看就懂,稍微不易看懂的基本上都会加上注释,所以别人也是能看懂的,英文好的同事经常修改我的程序,一点不比我慢,也从没说哪里看不懂。

网友H:
;P

笑死哥了:lol

网友G:
用拼音命名的变量自己肯定一看就懂,稍微不易看懂的基本上都会加上注释,所以别人也是能看懂的,英文好的同事经常修改我的程序,一点不比我慢,也从没说哪里看不懂。 ...
引用 楼主:

恩 你用事实说明了 拼音有时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I:
一本书中:切忌使用汉语拼音来命名。
另一本:不允许使用拼音。
不像是建议。
也经常看到有人说,一看到拼音就恶心。

有人用拼音写的程序能过4000V,同样的板有人用英文写的只能过2000V,用英文有个屁用啊?
好在我 ...
引用 楼主: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J:
其实拼音和英语不都是阿拉伯字母啊   我没发现有什么差别啊   。到是程序名不能用汉字,编译器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料的错误

网友K:
如果别人不读你的程序,你又能很清楚的分别这些变量做什么用,用拼音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