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了!!!PIC断电EEPROM保存数据。

楼主(2011-12-15):
为什么,我写的EEPROM断电保存数据,在测试过程中有的时候数据是好的,有的时候是错的,纠结,请大侠门指指门路吧。

断电检测程序:if(ADGO==0)              //判断转换是否结束
         {
              AdcValue=ADRESH;
              AdcValue=AdcValue<<8;
              AdcValue=AdcValue|ADRESL;      //读取AD转换结果
              AdcResult=AdcResult+AdcValue;
              AdcCounter++;

              if(AdcValue <0x01E0)
              {
             AdcResult1=AdcResult1+AdcValue;
               AdcCounter1++;
               if(AdcCounter1==2)
               {
                if(AdcResult>2*AdcValue )
                {
          AdcResult1=0;
          AdcCounter1=0;
          RC2=1;
          RA6=1;
          RC0=1;
          CCP2IE=0;
          TMR0IE=0;
          TMR2IE=0;
          TMR6IE=0;
          WDate(ODO);     //写EEPROM数据
                }

网友A:
这个真是老生常谈了

网友B:
需要保证EEPROM写入完成前VCC电压足够稳定,几点建议:
1、加大VCC稳压器前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2、尽快检测到断电事件;
3、尽快切断消耗储能电容能量的通路;
4、尽快进入保存参数的流程。

网友C:
1、EEPROM的写入是需要时间的,一般在4~10ms吧
2、如果在这个时间内发生断电,则写入就可能出错
3、解决办法就是检测到断电后用电容维持一段写入时间

网友D:
为什么我用690的,直接调函数应写啦,没这么麻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被我调可以工作了,也没误写,误取,只是自己写的程序都有点理解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由于unsigned long型变量,写分四字写入,所以误写率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是一个实时变量,考虑到EEPROM寿命,采取断电保存。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因为是一个实时变量,考虑到EEPROM寿命,采取断电保存。
引用 楼主:

硬件上掉电信号和掉电后延迟供电解决不了,软件写得再好都是错的,原理上都错了,怎么可能做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硬件是前提,就是因为硬件做到理论的可能才会去考虑软件,软件的优化是为了尽快时间内关闭各种功耗较大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