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文件用textio读不进来

楼主(2011-12-15):
TB源码:
process
file input_file: text open read_mode is "E:\median_filter_test\raw_data.raw";
file output_file: text open write_mode is "E:\median_filter_test\output_tb.dat";
variable inline, outline : line;
variable inpu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ariable outpu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while not endfile(input_file) loop
if (reset = '1') then
   data_in <= (others => '0');
else
   readline(input_file, inline);
   read(inline, input);
   data_in <= input;
   --data_valid <= '1';
   output := data_out;
      write(outline, output);
      writeline(output_file, outline);
end if;
  wait until clk = '1';
  end loop;
end process;

raw_data.raw是一幅1600*1200 Bayer图像(用photoshop可看),我将它上传到附件

网友A:
library ieee;
    use std.textio.all;
    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在上面加上这个库试一试~

楼主:
有的。modelsim中报错:
# ** Error: (vsim-3550) TEXTIO procedure READ (STD_ULOGIC_VECTOR) : Cannot get value from "‡".
整个tb文件见附件

网友A:
3# edacsoft 我生气了,什么testbench,
抽出空来,我下下来,一看,几乎没有任何信息。生气了。

楼主:
3# edacsoft 我生气了,什么testbench,
抽出空来,我下下来,一看,几乎没有任何信息。生气了。
引用 网友A:

猴哥,sorry。
我svn用的不好,现在可以了

网友A:
兄弟,没看出来你的tb有读TEXTIO的语句啊。

楼主:
兄弟,没看出来你的tb有读TEXTIO的语句啊。
引用 网友A:

着急发错了,是这个

楼主:
猴哥,有时间帮我看看

网友A:
这个试一下。我简化了一下,看能出数么?
如果有语法错误就自己改一下。

楼主:
错误一样:
# ** Error: (vsim-3550) TEXTIO procedure READ (STD_ULOGIC_VECTOR) : Cannot get value from "‡".
#    Time: 0 ps  Iteration: 1  Instance: /tb_med

楼主:
我换个自己用UE写的文件在原代码上是可以的

网友A:
我终于明白你的问题了。你不能如此读数据,你必须使用text文件
你使用的是非text文件,我打开你的原始文件发现你根本无法读出text.

楼主:
那怎么办?
UE打开那个raw文件,然后点“16进制显示”就是实际数据,难道这个不是text文件吗?

网友A:
是的,那内存数据。可以用C语言完成转换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猴哥,
如果写成16进制数,该如何读入呢?
我试了,不改tb不行

楼主:
是的,那内存数据。可以用C语言完成转换工作
引用 网友A:
[/quo
有现成的工具吗

网友A:
22# edacsoft 我记得有现成的代码~但是我没有

网友A:
谢谢猴哥
引用 楼主:

别客气啊

网友A:
谢谢猴哥
引用 楼主:

如何了,兄弟?

网友A:
是的,那内存数据。可以用C语言完成转换工作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mages/common/back.gif[/quo
有现成的工具吗
引用 楼主:

找到代码没有?

网友A:
明天我上午帮你找找,如果有问题,招我~

楼主:
谢谢猴哥。
VC我也不熟,偷懒想找一个exe的
同时我也和同事说了,他正在帮我做一个

网友A:
有人做就可以了。我现在特别懒的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