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W77E58时钟

楼主(2011-12-15):
请教各位大侠:W77E58定时器T2的输入时钟频率是系统时钟频率吗?(不算1/4和1/12处)PMR设置的时钟周期和CKCON设置的时钟周期有啥区别?W77E58上电默认的PMR中是4个时钟脉冲为一个机器周期,而CKON中又可以设置12个时钟脉冲为一个机器周期,这俩不冲突了吗?请指教。

楼主:
这天真冷啊

网友A:
这个图还不够清楚吗
不过这个图说的是T1

楼主:
TO 3L,俺比较笨

网友A:
TO 3L,俺比较笨
引用 楼主:

给你看两张图,上面说的太清楚了

网友B:
没用过种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