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L152的LCD驱动能力不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15):
LCD段码屏是1/8 duty,1/4 bias,不插屏段脚和COM脚上的波形很标准,插上屏后小的波形没有了,变的平滑并带有毛刺,屏的对比度变差。VLCD用内部或外部供电都不管用,有经验的朋友请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 Configure the Pulse On Duration */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7);

  /*!< Configure the LCD Contrast (3.38V) */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5);

这两个这样配置试试。。

网友A:
还有就是VLCD和地之间接一个1uf的电容。
LCD的时钟最好使用外部RTC的32.768或者LSI的37k。。
HSE分成1M那个比较麻烦,我没调成功。。。:L

楼主:
感谢楼上的建议,这些都已经试过了,还是有鬼影,主要还是波形不对,怀疑GPIO口设置,有做过STM8L152系列的朋友也请指导一下,两者的LCD模块都是一样的.
再次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客气,用152的人太少了,一般么有人 回答152的问题。。
几乎都是自己慢慢弄。。以后希望能多交流。。

网友B:
最近看到很多工程师在搞STM32L哦。。貌似STM32L芯片的问题还真不少哦,,,,,,,
围观
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C:
STM32L的LCD驱动能力不够,可以用High Drive。但是,据说STM32L即使 用了High Drive,驱动1/8 duty的LCD屏 仍然不够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手上的这个1/8 duty的段式液晶还行。VLCD直接接在VDD上,CPU供电2.7V都能正常工作。。24个数字。。

楼主:
问题已经查明。LCD驱动的主要问题是波形正常,但有毛刺,毛刺产生的原因是SEG脚波形有大的突变(比如从3V掉到0V),COM脚的中间电压波形上就产生毛刺,毛刺的大小和LCD玻璃屏有关。屏面积小就没有影响,毛刺很小,显示非常棒,鬼影几乎就看不到,因为此时LCD的等效电容小,驱动能力要求不高。如果屏比较大,相当于电容也大,结果就是驱动能力要求高,达不到就引发COM脚上波形的瞬变产生毛刺。
就STM32L的LCD驱动能力,也和ST的技术支持沟通过,最多也就是加HD了,求朋友们想想办法,谢谢!
感谢上面的朋友,不知您用什么办法做到的,我这里很不巧,屏相对大一点,面积为50x80mm,23个8字,现在不是显示不了,而是显示的不好,有一定的鬼影,凑合用也行,但作为一个产品,凑合用不行啊!
感谢朋友们的建议!期待解决的办法。

网友D:
LCD屏的等效电容与屏的大小关系不大,如果说有关系,应该是屏越小等效电容越大,因为小屏中走线的间距小,自然电容也大,而大屏则恰恰相反,等效电容应该比较小。我们在客户那里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是通过重新设计LCD屏的内部布线而解决。

楼主:
等效电容跟液晶的铺设面积是有关的,这个就不管了。现在明确是COM脚之间的干扰更大,也就是楼上说的COM脚的走线有很大关系,屏的图也仔细看过了,跟屏的厂家准备沟通一下再看怎么处理。
小屏(22x40mm,10个8),4COM大屏,专门驱动芯片都对比过了,小屏有毛刺但很小,同样的4COM大屏毛刺较大,但专用驱动芯片基本就没毛刺。所以屏是一方面,MCU的驱动能力还是弱。

网友D:
等效电容跟液晶的铺设面积是有关的,这个就不管了。现在明确是COM脚之间的干扰更大,也就是楼上说的COM脚的走线有很大关系,屏的图也仔细看过了,跟屏的厂家准备沟通一下再看怎么处理。
小屏(22x40mm,10个8),4COM ...
引用 楼主:

MCU的驱动能力确实不如专门的驱动芯片,这是为了低功耗的要求。如果你对功耗不在乎,可以考虑其他驱动能力强的MCU。

楼主:
就是为了省掉LCD驱动芯片,动不动停产太麻烦。再说STM32L的功耗和计算能力那是真没得说,其他都验证OK了,就剩这个LCD了。正从MSP430换过来,对STM32还是有好感的,还得想办法。

网友E:
/*!< Configure the LCD Contrast (3.38V) */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5);
这个东西配置过了没有?

网友F(2013-03-04):
我的STM32L152驱动LCD 屏也有重影。屏40*82  12个8字,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G(2014-08-05):
我最近也在用STM8L152C6的段试LCD显示功能,遇到了和此贴类似的问题,希望过来人指点指点,谢谢!
LCD是4个COM,20个SEG,1/4duty, 1/3bias我的配置代码如下:

void LCD_Configuration(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

  LCD_Init(LCD_Prescaler_2, LCD_Divider_17, LCD_Duty_1_4,
           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0F);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2);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0);

  LCD_Cmd(ENABLE);

}
在主程序中驱动LCD显示字符,当我接手LCD屏后,测量COM0,COM1,COM2的波形,请看附件“接LCD屏时测得COM口波形”,此时的波形有很长的电容充放电时间,导致在某个duty时间内,电压处在0~1/3VCC范围,如果此时SEG波形也类似,就会导致某些像素点很微弱的点亮了,就出现鬼影。当我不接LCD,直接测量COM0,COM1,COM2波形,此时的波形就和datasheet上的理论波形接近。

然后我做了如下修改:
将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0);
改成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7);
datasheet上有这样一段话解释这句:
The PON[2:0] (Pulse ON duration) bits in the LCD_CR2 register configure the time during
which RL is enabled (see Figure 55) through a HD (high drive) when the levels of common
and segment lines change. A short drive time decreases power consumption, but displays
with high internal resistance may need a longer drive time to achieve a satisfactory contrast.
The RL divider can be always switched on using the HD bit in the LCD_CR2 register.
The HD switch follows the rules described below:
● If the HD bit and the PON[2:0] bits in the LCD_CR2 are reset, then HD switch is open.
● If the HD bit in the LCD_CR2 register is reset and the PON[2:0] bits in the LCD_CR2
are different from 00 then, the HD switch is closed during the number of pulses defined
in the PON[2:0] bits.
● If HD bit in the LCD_CR2 register is 1 then HD switch is always closed.
我这样修改后就是增加了驱动时间,从而达到了较满意的对比度,测试看波形和看显示效果,果然很好,显示基本满足要求,没有鬼影。但这段话中也说了,延长驱动时间,会导致功耗增加,而我们的产品对功耗要求很高,我对这样的解决方案无法接受。请过来人指点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G:
请大牛们出招啊,贴别沉了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也在用STM8L152C6的段试LCD显示功能,遇到了和此贴类似的问题,希望过来人指点指点,谢谢!
LCD是4个 ...

这样设置后,功耗会增加多少?

网友I(2014-10-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J:
LCD驱动需要一定的电流,COM端有时要100uA的电流,才能正常显示,内部的分压电阻太大,又不能外接,只有采用运算放大器缓冲COM线,这样就增加了COM线的驱动能力

网友K(2015-03-19):
楼主,能共享下驱动的代码吗?一直在调,老是点不亮屏,不知道哪里配置不对

网友L(2015-05-16):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共享下驱动的代码吗?一直在调,老是点不亮屏,不知道哪里配置不对 ...

这个是我自己 已跑过的程序 就是显示灰度不均匀 不知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 液晶显示屏的问题
void LCD_GLASS_Init(void)//ÅäÖÃLCDÇý¶¯
                        {
                                LCD_InitTypeDef LCD_InitStructure;

                                RCC_Config();//ʱÖÓÅäÖÃ

                                LCD_GPIOConfig(); /*!< Configure the LCD Glass GPIO pins */

                                /*!< Configure the LCD interfac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LCD, ENABLE); /*!< Enable LCD APB1 Clock */

                                LCD_InitStructure.LCD_Prescaler = LCD_Prescaler_512;
                                LCD_InitStructure.LCD_Divider = LCD_Divider_16;
                                LCD_InitStructure.LCD_Duty = LCD_Duty_1_4;
                                LCD_InitStructure.LCD_Bias = LCD_Bias_1_3;
                                LCD_InitStructure.LCD_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LCD_StructInit(&LCD_InitStructure);
                                LCD_Init(&LCD_InitStructure);
                                //LCD_MuxSegmentCmd(DISABLE);
                                /*!< Configure the Pulse On Duration */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7);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1);
                                //LCD_HighDriveCmd(ENABLE);
                                /*!< Configure the LCD Contrast (3.51V) */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5);

                                /*!< Wait Until the LCD FCR register is synchronized */
                                LCD_WaitForSynchro();

                                /*!< Enable LCD peripheral */
                                LCD_Cmd(ENABLE);

                                /*!< Wait Until the LCD is enabled */
                                while(LCD_GetFlagStatus(LCD_FLAG_ENS) == RESET)
                                {
                                }
                                /*!< Wait Until the LCD Booster is ready */
                                while(LCD_GetFlagStatus(LCD_FLAG_RDY) == RESET)
                                {
                                }
                        }

void LCD_GPIO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and GPIOE AHB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GPIOC
                                                                                                    | RCC_AHBPeriph_GPIOD | RCC_AHBPeriph_GPIOE, ENABLE);

                                /*!< Connect PA.06 to LCD SEG3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7 to LCD SEG4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8 to LCD COM0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9 to LCD COM1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LCD);

                                /*!< Connect PA.10 to LCD COM2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9 to LCD COM3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LCD);

                                /*!< Connect PC.10 to LCD COM4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LCD);

                                /*!< Connect PC.11 to LCD COM5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LCD);

                                /*!< Connect PC.12 to LCD COM6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LCD);

                                /*!< Connect PD.2 to LCD COM7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LCD);

                          #ifndef SimulationEn
                                /*!< Connect PA.15 to LCD SEG17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LCD);//¹²ÓÃJTDI
                          #endif

                                /*!< Connect PB.00 to LCD SEG5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1 to LCD SEG6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LCD);

                          #ifndef SimulationEn
                                /*!< Connect PB.03 to LCD SEG7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LCD);//¹²ÓÃJTDO

                                /*!< Connect PB.04 to LCD SEG8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LCD);//¹²ÓÃJRST
                          #endif

                                /*!< Connect PB.05 to LCD SEG9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8 to LCD SEG16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LCD);

                                /*!< Connect PB.10 to LCD SEG10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LCD);

                                /*!< Connect PB.11 to LCD SEG11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LCD);

                                /*!< Connect PB.12 to LCD SEG12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LCD);

                                /*!< Connect PB.13 to LCD SEG13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LCD);

                                /*!< Connect PB.14 to LCD SEG1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LCD);

                                /*!< Connect PB.15 to LCD SEG15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8 to LCD SEG16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0 to LCD SEG18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1 to LCD SEG19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2 to LCD SEG20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3 to LCD SEG21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4 to LCD SEG22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5 to LCD SEG23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6 to LCD SEG24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7 to LCD SEG25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8 to LCD SEG26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LCD);

                                /*!< Connect PC.09 to LCD SEG27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LCD);

                                /*!< Connect PC.10 to LCD SEG40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LCD);

                                /*!< Connect PC.11 to LCD SEG41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LCD);

                                /*!< Connect PC.12 to LCD SEG42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LCD);

                                /*!< Connect PD.01 to LCD SEG43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LCD);

                                /*!< Connect PD.08 to LCD SEG28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LCD);

                                /*!< Connect PD.09 to LCD SEG29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LCD);

                                /*!< Connect PD.10 to LCD SEG30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LCD);

                                /*!< Connect PD.11 to LCD SEG31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LCD);

                                /*!< Connect PD.12 to LCD SEG32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LCD);

                                /*!< Connect PD.13 to LCD SEG33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LCD);

                                /*!< Connect PD.14 to LCD SEG34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LCD);

                                /*!< Connect PD.15 to LCD SEG35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LCD);

                                /*!< Connect PD.02 to LCD SEG38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LCD);

                                /*!< Connect PD.03 to LCD SEG39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LC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ifndef Simulation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5;//Õý³£ÓÃ
                                #els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ÂÕæÓÃ
                                #endi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fndef Simulation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els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ÂÕæÓà
                                #endif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L:
我的显示屏也很大 显示都正常 就是出现显示不均匀 有的笔画颜色很深有的很浅 我看看波形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M:
各位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用的MCU是STM32F030系列
电路原理图如附件。
液晶是6个8的段式液晶,1/4Duty,1/3BIAS,3V电压
问题是COM1输出高低电平的时候,此时COM2是高阻态,电平在1/2VCC左右,突然被拉低到1/3Vcc
接了液晶和不接液晶的波形是一样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K(2015-06-22):
我现在改为内部参考就好很多了

网友N(2015-09-21):
朋友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N:
我现在用STM32L152的开发板中段码LCD的例程都跟不起来,屏上显示乱码;

网友O(2015-12-22):
引用 网友L:
我的显示屏也很大 显示都正常 就是出现显示不均匀 有的笔画颜色很深有的很浅 我看看波形也没有什么问题
...

从你这个波形图上看,LCD驱动电源好像有3.8V左右,你用的不是stm32L152芯片?

网友O(2016-06-29):
我使用的是内部电源,内部电源是可以从These bits specify one of the VLCD maximum voltages (independent of VDD). It ranges from
2.60 V to 3.51V.

网友O:
这些问题似乎出在驱动能力不够上,今天下载了A版本的芯片说明书,其中有2个图片我特地截图,大家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外接分压电阻网络,解决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