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数字万用表判断IRFP460A(未焊接在PCB板上)的好坏

楼主(2011-12-15):
(无正文)

网友A(2012-07-02):
1。指针表测量(拨电阻档):先调好表针归位,有电位器可调,红笔接IRFP460A管s极,黑笔接MOS管的d极,若阻值为0则已损坏,否则大部分都好(不包括软击穿)。

2。数字表测量(二极管挡):拨二极管蜂鸣器档,红笔接IRFP460A管中间脚,黑笔分别测另外两脚,击穿蜂鸣器响。

网友(2013-06-15):
大哥的回答很精准  简单明了  很快就懂了
小弟想找个师傅学习修理氩弧焊机    不知大哥能否提供信息   在这里先谢谢了     有机会当面道谢

网友B:
楼主:极积向上啊·…:handshake

网友C:
看晶体管的内部结构图,根据二极管的方向通过测试阻值就可以判断好坏了

网友B:
模拟表10K档、黑接D、红接S。用手指接触D、G,表头从无穷大到几十K阻值。用手指接触G、S。表头回到无穷大…
P道换表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