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运用单片机开发板设计数字电表

楼主(2011-12-15):
(无正文)

网友A:
你有的是什么开发板呢?
通常开发板都不会有模拟电路, 而作为数字电表, 电压电流信号变换的模拟电路是必须的.
所以, 估计楼主找不到这样的开发板.
当然, 也可以用模拟的经过变换的信号供给开发板,用作测试和编程是可行的.
再说开发板的信号都很乱的, 所以绝对做不出样机来.

网友B:
TI有专门用于电表的单芯片方案,如ADE7854_7858_7868_7878

网友C:
楼主我司有电表方面的方案,你需要不?联系QQ26045112

网友D:
我以前做过一个光功率计,也类型电表。
这个方案有放大电路,有一些运放,一般的开发板上不大会有这些。
如果要求精度很高,还要用非线性放大的方式。

网友E:
看你精度要求,如果你计量要求是5级,我想就是个10位的ADC也满足要求了。
如果你只是验证原理,那么很简单,单位时间内功率积分就可以了。

要在开发板上实现计量,不难,但麻烦,不如自打个板方便。

网友F(2012-01-14):
嘿,不好玩。看你什么要求

校准和稳定性就够蛋疼

网友G:
如果你刚入手,建议你先简单测量电压、电流。如果你能完成电能的所有计量值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几年了!其实电力仪表就那么点东西,会一个FFT跟基本和滤波算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