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4x的并行启动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关于54x的并行启动方式,流程是首先去读I/O空间的FFFFh处的一个值,把这个值当作Boot Table的地址。若没有加载成功,则读data space的FFFFh处的一个值。
我的问题是:
1.一般常用的是前一种(读I/O空间的FFFFh处的一个值)还是后一种,为社么?
2.如果采用的是8bit的Flash来放boot table和用户程序,Flash的地址线如何和DSP的地址线相连:假设是64K的FLash,是Flash的A0接DSP的A0,(依次……),Flash的A15接DSP的A15吗。

网友A:
1.这两种方法都很经常用。从硬件说用FLASH引导要简单点,具体要看实际的系统,怎样方便就怎样用。从编程序难度和可靠性方面基本没有差异。

2.如果用外FLASH引导,实际上FLASH是映射数据空间的。比如对于5402来说,它的内部有16KRAM,是映射在0x0000-0x3ffff之间的。而外部的数据空间是0x4000-0xffff,一般情况为用的方便,外部的空间总是从0x8000-0xffff上,共32K,如果外部有很大的寻址需求,可以采用分页的方式。这时A15必需是1,要是0则寻址内部了。

这时,外部FLASH的A15就不必接DSP的A15,可以接地址扩展的线。

比如你要是用的8BIT的FLASH:SST39VF040,它是512K,有A0-A18,其19条地址线,这时,A0-A14接DSP的A0-A14,A15-A18接扩展地址。

上电复位时,这个扩展地址的寄存器一定要复位到0页,而你的用户程序也在0页,你可以在0页的0xffff外写上两 个byte : 0xfffe:0x80 0xffff:0x00.这时,DSP在I/O空间找不到引导字,就会到数据空间找,从0xfffe找到 0x8000,在0x8000处放置引导表,写上0x08aa.....等等 。表明是8bit并行引导。。。
UID9395 帖子1 精华0 积分2 阅读权限10 在线时间0 小时 注册时间2007-10-24 最后登录2007-10-24 查看详细资料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