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 带感性负载发烫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15):
负载工作5分钟左右,LM2576-ADJ温度达到八十九度(lm2576有带散热片),C5这个电容接上和不接上对负载没什么影响,我想把C5这个1000UF/35这个电容去掉可不可以?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上传图片,,原理图在附件中,麻烦各位大侠,帮我看下。

网友A:
1、先不管感性负载,就是大小17w10v,1.7A, 5819是1A的,假如电路正常5819也烧了。
2、你确定输出是多少V,根据R3/R4分压比,要17、18V,你还想升压,这个输出早就直通了(C5电容不起作用),LM2576要有2V以上的压降,1.7安的电流,至少4W的功耗,不发热才怪

网友B:
1.你先不带载,量一量你的输出是不是10V左右,稍偏一点(0.5V)可以不管,多了就得调整R3,R4的比值,把电压调到你要的10V来。2.1000u的电容有点偏小,最好再并一个1000u的。输入端也应接上2000u左右的电容,5819要么并一个,要么换大的(3A),应该不会有问题。2576很好用的,它是开关方式工作,输出17W热一点也是应该的。电源调正确后太热的话,加大散热器。

网友B:
如果确实如图在输入端没接电容的话,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把你的东西传上来啊,卡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