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 带感性负载发烫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15):
(+12V由开关电源12V,4.2A提供)负载排水泵(DC10V,17W)工作5分钟左右,LM2576-ADJ温度达到八十九度(lm2576有带散热片)C5这个电容接上和不街上对负载没什么影响,我想把C5这个1000UF/35这个电容去掉可不可以?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贴图片,各位大侠帮忙看下。

网友A:
2576输入需要电容

楼主:
我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估计是自激了,要特别注意输出采样回路的设计,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