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初学者使用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

楼主(2011-12-15):
严格来讲430的C是ANSI C的一个子集,与汇编的差别主要有:

1、C有if、(do)while、switch等流程控制语句

2、C有有限的数据格式,如char、int、float、dou××e等

3、对430最有特色的R0--R15的使用,C不如汇编

4、430的C不易进行RAM管理

5、430各版本的C,互相之间存在差异,好象C在430上还不成熟

6、C的优点是在PC或PDA上,也就是在有操作系统的平台上,C的优点才会表现出来,但那已经不是430的C了,而是C++,它有丰富的数据类型,如结构、对象等

7、汇编的缺点,基本上就是C的优点,而汇编的优点基本上都是C的缺点

8、搜索本论坛,关于C的提问非常多,看来不少使用者走了弯路

欢迎各位参加讨论,以便给初学者一个正确的指引

网友A:
直都是用C

发现编制简单的程序倒没啥

稍微复杂点的

程序只要结果不太对

就死活查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B:
C虽然容易上手,但是想编出来高性能的程序,需要对C语言的基础掌握的非常的好,而且要对IAR的编译器非常了解,这样才能知道自己编写的C生成的代码是最优化的。

网友C:
用C

MCU对高性能的要求其实远没有DSP高,真正高性能应用就用DSP了。现在MCU性能进步实在太快,一般的C和汇编程序效率上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而且编译器技术也在进步,编译后的C代码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网友D:
建议你熟悉哪种语言就用哪种

网友E:
各有各的优势,不能同义而论,对新手可以使用C帮助入门与了解,而汇编是在对单片机有了深入的理解上可以进行一些对代码有严格要求的时候使用。

网友F:
写程序还是用C吧 不过汇编要能看得懂

网友G:
我也很乱呀,以前一直用汇编,现在在C,但很难转过来呀

网友H:
感觉都挺好..

网友I:
建议学C吧,看得远点。。。。当然汇编也要能看懂

网友J:
熟悉哪个就先用哪个吧

网友K(2013-04-19):
如果项目要用OS,你用汇编试试,神了,假如只有1KR OM,还不支持C,你用C试试,也神了。

网友L:
存在即為合理,都有存在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