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52没有UART吗?

楼主(2011-12-15):
怎么在资料上面没有看到啊?只有I2C和SPI方式~~

网友A:
MSP430带G的芯片分为3个系列,1,2,系列不带硬件UART,只有I2C和SPI,3系列才有UART.
MSP430G2452, 最后一个2代表它是什么系列.
例如
MSP430G2101 就是1系列
MSP430G2452 就是2系列
MSP430F2333 就是3系列

网友B:
不带有uart模块的可以使用定时捕获功能模拟uart端口

网友C(2014-07-06):
问一下,怎么安装不了msp430 application uart驱动

网友C:
还有就是不安装msp430 application uart驱动,能不能往msp430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