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得逆向使用问题

楼主(2011-12-15):
关于MOS管得逆向使用问题:
     例如:PMOS管,当GS>GSth时候:MOS管通,通常情况是S极到D极。当D极有电压比S极高时,电流有可能是从D极到S极,即PMOS管逆向使用。急啊!!

网友A:
PMOS管为何要逆向使用?
由于工艺的原因. DS 总是有个二极管, 这会让 MOS 管没有关断的机会了.
所以通常是不会出现逆向使用的情况的.

网友B:
对:双向通

不知楼主问题是?

网友C:
锂电保护板就是控制两粒背靠背的MOSFET,实现充电、放电的控制

网友D:
很多MOS管在DS间会有一个寄生二极管,反接使用时这个二极管会导通,G极的控制作用就无效了,所以不能这么应用。对于没有寄生二极管的MOS管,DS则是对称的,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E:
to LZ:

要想用MOS管控制双向导通和关闭,可用两个MOS管对头接。

网友F:
LS正解,用两个背靠背。

网友F:
PMOS管为何要逆向使用?
由于工艺的原因. DS 总是有个二极管, 这会让 MOS 管没有关断的机会了.
所以通常是不会出现逆向使用的情况的.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就是逆向使用的做常见最普遍应用

网友G:
在確定GS電位後,對於電流方嚮DS是等效的(類似一個低阻抗電阻)

雖說DS之間有个diode,但在同步整流及DC TO DC 作續流應用時还是依靠所谓逆向导通的,
因为这样没有diode的压降在里面,损耗会比较小.

网友H:
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学习

网友I:
对于没有寄生二极管的MOS管,DS则是对称的,可以互换使用
要想用MOS管控制双向导通和关闭,可用两个MOS管对头接

学习了

网友J(2012-05-25):
这个问题真还没看到谁讲清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