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抢答很简单的一道题,看谁快!

楼主(2011-12-15):
华成英第四版的6.5节课后有一道思考题:只要放大电路中引入交流负反馈,都可使电压放大倍数的稳定性增强、频带展宽吗?为什么?
(因为不是习题,所以找不到答案,而且又是第四版特意新增的)
此题乍一看感觉答案一目了然,肯定是了!但是又感觉这问题似乎不是貌似那样幼稚,唯恐里面有玄关,害怕自己考虑不周全。特此求证于高手,答案是什么?为什么?

网友A:
看懂下式就基本明白了:

  A / (1 + A F)

此为放大器引入负反馈后的闭环增益,其中A为开环增益(无负反馈时的增益),F为反馈系数(反馈源至反馈点间的关系)。

通常开环增益很大且不太稳定,开环增益随频率增加还会很快下降(一般开关增益和频率的乘积为一个近似的常数)。而由于反馈网络多为无源器件所构成,所以相对来说反馈系数F则稳定许多。直接由上式就可以分析出引入负反馈后的电路特性。

网友B:
哪个套?
就嘎套!

楼主:
HWM回答的很模糊啊,你说的我都明白啊,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题啊,可能是我愚钝不灵啊。
我的思考过程是这样的:“  F'  ”中的“  ’  ”表示复数字母上面的一点,以下均使用此法表示复数

a.对于中频的反馈电路,1+AF'>1(中频段的放大倍数A为实数),判断负反馈电路放大倍数稳定性的公式:
dAf '/Af'   =1/(1+AF')   *   dA'/A',
因为负反馈电路1+A'F'肯定 >1,
所以左边dAf' /Af'肯定比右边dA'/A'小,即稳定性肯定提高呀!
(这就回答了其中一问)

b.(现在回答另外一问)
因为负反馈电路的高频放大倍数
Ahf'  =Amf'  /  (1+j*f/fHf') ------------- (这里fHf'=(1+Am*F')*fH ,书上即是从这里断言说频带展宽到原来的1+AmF'倍,)
显然由于F'是复数,所以fHf'的值就充满变数,可能大也可能小。
所以这里就不好判断了。
即频带展宽不能确定变宽变窄。这就回答了第二问。

以上就是我已经想到的,现在贴出来,让大家评判,或者直接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没回答啊?

网友C:
不知道啊,同求

网友A:
to LZ:

还是那个式子稍变一下形——1 / (1/A + F)。

假设F(反馈系数)稳定且不随频率变化——认为其是个实常数。

开环增益A的主极点其实非常靠近直流端,因此认为A近似为 A0 / s(A0为直流开环增益,假设其为实常数),则有闭环增益:

    1 / (s / A0 + F)

代入 s = j ω,得:

    1 / (j ω / A0 + F) = (F - j ω / A0) / (F^2 + (ω / A0)^2)

先看相位,显然闭环增益相位为负,范围在0到-90度间(注意,这里假设F为实数)。

由于A0非常大,在 ω << A0 F 的条件下,开环增益近似为:

    1 / F

基本是个恒定的实数。

注意开环增益 A0 / s = - j A0 / ω,随着频率的增加呈现反比例下降。闭环增益与之相比显然带宽显得相对平坦,即闭环下放大器带宽得到的增加。

当然,如果频率增加至 ω << A0 F 条件不成立,则开环增益的作用将显现出来。这时放大器的频响将开始变差。

网友D:
问题本身就有歧义,要看所谓的“负反馈”是结构上的,还是效果上的
表面上的负反馈结构,由于回路相移,一定条件下会成为正反馈,产生自激
所以才会有自称“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还有要求最小增益为5的运放

网友A:
to LZ:

再回到你的“答案”,其实也是来源于 A / (1 + A F)。

设 Af = A / (1 + A F),求微分得 1 / (1 + A F)^2,即 d Af = d A / (1 + A F)^2。各除 A 得:

    d Af / A = (d A / A) / (1 + A F)^2

两边再乘 (1 + A F) 得:

    d Af / [A / (1 + A F)] = (d A / A) / (1 + A F)

    d Af / Af = 1 / (1 + AF) (d A / A)

这就是你那个关系式。显见,当用 A ≈ - j A0 / ω 代入有:

    d Af / Af = 1 / (1 - j A0 F / ω) (d A / A)

对于 ω << A0 F 显然有 |1 - j A0 F / ω| >> 1,即 |d Af / Af| << |d A / A|。

这就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E:
有点乱啊

网友F:
不用讨论了,楼主他是把书上讨论的大前提“设反馈网络为纯电阻网络”忽略了,也就是说F部位复数,为纯实数,一切迎刃而解

网友D:
现在的问题不是F是否复数
而是A肯定是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