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高精度信号源相关问题

楼主(2011-12-15):
要求输出正弦波:幅值最高2V、200mV、20mV、、、200uV、20uV、2uV,频率500HZ到5KHZ,0.01HZ可调,稳定性20ppm,自己查找了一些,想用单片机、DDS(AD9833,在1MHZ频率下,可达0.004HZ的精度)、12位的DA幅值调节(10位的只能达到0.005V,想做到0.002V再用衰减至2uV)。

也不知道可行不??具体还在不断学习,摸索中。。。。。。想问问大虾们,直接用单片机查表能输出足够精度的正弦波不???望多多指点!!!!!!!!!!!

频率稳定度只和参考晶振的频率有关??还是??

楼主:
也不知道方向对不对,,,,持续摸索中!!!!

网友A:
可以用DDS,建议楼主去ADI的官网看看ADI实验室电路,里面有现成的已经验证的方案。输出幅值调节可用精密电阻分压后经运放缓冲获得。

楼主:
谢谢!!,单片机直接查表方式精度不行是不??

网友A:
高精度主要靠合适的电路和器件来保证,程序只是控制和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