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第五期迟来的艳照+第一个M0程序

楼主(2011-12-15):
IO, gp, pi, GPIO, ni
因为出差,刚拿到板子,没带相机,用手机拍的,画质不好,先学了一下GPIO的操作,编了一个流水灯的程序,用coide编辑器,使用挺方便的,IO初始化代码可以自动生成,只用写应用代码就行了。简单总结了一下操作,请参考附件。

#include "DrvGPIO.h"

/*************************************************************
* GPIOA Initialization
**************************************************************/
void GPIOA_Init()
{

    /* Pin 2 Config */
    DrvGPIO_Open(E_GPA, 2 , E_IO_OUTPUT);

    /* Pin 3 Config */
    DrvGPIO_Open(E_GPA, 3 , E_IO_OUTPUT);

    /* Pin 4 Config */
    DrvGPIO_Open(E_GPA, 4 , E_IO_OUTPUT);

    /* Pin 5 Config */
    DrvGPIO_Open(E_GPA, 5 , E_IO_OUTPUT);
}

void Init()
{
    GPIOA_Init();
}

void main()
{
        int i;

        Init();
    while(1)
    {
            for(i=2;i<6;i++)
            {
                    DrvGPIO_SetPortBits(E_GPA,~(1<<i));
                    DrvSYS_Delay(100000);
            }
    }

}

楼主:
悲剧,手机数据线忘带了,明天借一个再传艳照。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如果用新塘提供的函数库,怎样对多个位进行操作,与,或,非,特别是异或用什么函数,以前都是操作寄存器的,现在用函数,不知道怎么办了。
谢谢。

网友A:
库函数啊,那就真的比较悲剧,只能一个一个来。

楼主:
补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