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PA2脚如何复用为TIM2_CH3

楼主(2011-12-15):
stm32 的PA2脚 当使能串口2时钟后 本人只是打算使用串口的接收功能,也就是说PA2是不需要用作串口的发送功能,那怎么才可以用作tim2_ch3了?

网友A:
试试配置串口为只接收模式。

楼主: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200;                                  //波特率1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字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使用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启动串口

串口配置为接收模式了,发送器都没有开启
但是tim2_ch3还是不起作用.
我打算是将PA2作为PWM输出的,但是现在一直都没有输出
只有把串口时钟不使能才可以有输出,但是这样的话我的PA3就作不了接收脚了

网友A:
3楼的第6行中 USART_Mode_Rx 是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发的时候发错的,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打开Rx接收
实际上配置是只配置串口的接收,发送没有配置.
我只需要用串口的接收功能.发送不需要.

网友B(2012-05-03):
LZ的这个到底成功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