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6LS31的疑问,烦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2011-12-15):
这次用26LS31做实验,看了资料以为很简单,只需要接一个使能,信号从A输出就可以从YZ输出差分信号,但在我的电路上始终对5V电源的地只能看到YZ中一路的信号(信号源是TTL 10K的方波)。 26LS31的输入前级电路,是6N137集电极上拉330R电阻输出到2K加100p的低通滤波进26LS31 A口。请问为什么这种情况只能看YZ中一路有输出脉冲呢,而且幅度只有2.5V左右,谢谢!

网友A:
估计没有多少人用,LZ还是对着pdf仔细研究下吧

网友B:
不会吧?我用得挺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