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转差分电阻?

楼主(2011-12-15):
(无正文)

网友A:
匹配电阻,其值由接入特征阻抗和源阻抗确定。

楼主:
HWM,有什么公式,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to 3L:

没什么公式,就看前面接的是什么特性的传输线,直接取其特征阻抗即可。

网友B:
计算方法,可能是按照R2、R3、Rs并联后为50欧计算的。其中Rs为神秘电阻,700欧。

网友A:
无须计算,直接近似即可。具体可参照手册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