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改写内部EEPROM后连接不上

楼主(2011-12-15):
做了个板子用到USB转UART的芯片FT232R,插入USB口XP自动识别并安装驱动,通讯测试一切正常。手痒,FTDI官网上下了个改写FT232R内部EEPROM的配置软件,折腾时不慎改写了EEPROM的Vendor ID (VID)和Product ID (PID),重新拔插USB线后,XP提示无法为新找到的硬件安装驱动,芯片配置软件再也扫描不到芯片,杯具,试过手动安装官网上下的驱动,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这芯片还有救么?

网友A:
有救,改驱动的PID,VID

楼主:
有救,改驱动的PID,VID
引用 网友A:

也有过这想法,你知道驱动怎么改么?

楼主:
收到FTDI技术支持的回复,问题已解决:
芯片里的VID和PID不慎被我改为0001和0485,在下载的驱动程序文件ftdibus.inf中分别添加三行字串:
[FtdiHw]下添加:
%USB\VID_0001&PID_0485.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001&PID_0485
[FtdiHw.NTamd64]下添加:
%USB\VID_0001&PID_0485.DeviceDesc%=FtdiBus.NTamd64,USB\VID_0001&PID_0485
[Strings]下添加:
USB\VID_0001&PID_0485.DeviceDesc="瞎折腾"

网友B:
改inf文件中pid vid即可。。。那个cy68013之类的USB芯片也是这么玩滴。。。

网友C(2012-09-06):
改完之后,还能用mprog修改么?

网友D(2019-07-12):
我修改后出现“文件的哈希值不在指定的目录文件”,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E:
干嘛不用CH340,现在新版的驱动也很稳定,价格又便宜,比用假的PL2303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