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代码选项设置

楼主(2011-12-16):
请问LS们:为何在我的KEIL软件中不能打开 代码选项设置?我安装了插件,能找到中颖的SH79F085 MCU,我用的是C语言编写程序。在目标属性中我的KEIL 只有水平方向的8个页面选择。而指南中有10页面选择,请问是软件版本不对吗?谢谢回答先。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版本?

楼主:
v6.12和v7.5,两种版本都试用过。都不能进入。指南上说只要v2.34以上就可以了,可我就没有搞定。请教了。

楼主:
重装了KEIL上述2种版本的软件,情况依然如故。在KEIL\C51\INC目录中可以找到SINOWEALTH,但是在为工程选择芯片时,又不能进入了。

楼主:
哪儿有适用的KEIL?

楼主:
是否要注意Flash_LibUpdate和SLAB软件的安装顺序?

楼主:
我注意到在SLAB的烧录软件中有代码选项的设置功能。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理解为可以在编译过程中,不必理会代码选项的设置,可以在烧录过程中来解决设置问题?那么在编译时也可以用最普通的8位MCU的C51的套路完成编译工作。针对中颖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只要注意设置SFR和一些相应的功能选项,就OK了。是否可以如此请明示。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你这样理解的。你装的KEIL是不是版本不对,应该转PK51,不是ARM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