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的普通IO口能承受15V吗??

楼主(2011-12-16):
见过1个电路
LM393的电源电压为15V,其中一个比较输出直接给AT89C52的P2.0口,这样不会损坏单片机吗?

网友A:
LM393 是OC 输出的, 不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B:
OC输出,用的是AT89C52的电源(5V),自然没问题。但若加15V驱动给AT89C52的输入引脚,那必坏无疑。

楼主:
LM393的输出是OC门没错,Vo通过上拉电阻拉到其自身15V(Vcc+)上,再与单片机连接。
如果要是5V就容易理解了。
电路的逻辑是VO输出常态为低电平。有没有可能是使用了LM393的临界区,而不让其完全出现15V,而是在5V以下。从硬件分析上能有这种情况么。

网友C:
串大电阻限流不行么,你只需要电压信号啊。

网友D:
电压太高了吧

楼主:
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我看到的。觉得很奇怪。

楼主:
8楼,能介绍一下原理吗?

网友E:
如果单片机IO口有箝位二极管接到5V,输入到单片机中的电压不会超过5V+二极管的管压降,所以,单片机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