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7ZGT6有时无法调试,请香主指教!谢谢!

楼主(2011-12-16):
如上图所示,香主,有时上电程序可以运行,也可以下载下去,可是有时候却不行,jlink给出以上信息?不知香主如何看??谢谢!

楼主:
怎么传不上图片啊?

楼主:
使用IAR调试总是出现上图所示的情况!但上电时程序运行,且有时可以使用iar调试!!

网友A:
估计你有一些自动运行的外设,例如DMA等,不受CPU控制,这些外设干扰了调试的通道,可以尝试从内部RAM启动再把Flash中内容擦除。

楼主:
自动运行的外设??我程序中没有启动DMA设备!使用RAM启动后,使用jflash出现如下错误!

说明下,我的时钟使用的内部的HSI!上电时有时程序会运行,有时会过一小会后程序再开始运行!

楼主:
在硬件上,两个CAP的电容,因为没有2.2uF的因此使用了2个1uF的电容并联!143脚通过0R接3V3,30脚接3V3加100nF

楼主:
香主,首先内部的程序可以运行且运行正确!这个是不是可以判定,硬件连接上没有问题!

楼主:
香主,给点方法吧,急救啊!

楼主:
问题解决,胆电容焊反了!电源在运行时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