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可以实现加运算吗??

楼主(2011-12-16):
比如说其实地址为0x00008,我想让后面的地址每次加0x00008,也就是说下个地址应该为0x00010.

网友A:
地址当然可以相加,指针加法就是。

网友A:
但相加后的地址是否合法就不能保证了。

楼主:
我这一百多个地址 难道我定义一百多个指针。。

网友B:
我这一百多个地址 难道我定义一百多个指针。。
引用 楼主:

用宏。

============
标题和4L意思不太相称。发帖最好详细点。

网友A:
我这一百多个地址 难道我定义一百多个指针。。
引用 楼主:

为何要定义“一百多个指针”呢?

通常地址运算是在一个基址上加减适当的偏移量,这在汇编或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中常见。如,汇编中的带offset的间接寻址,以及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数组和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语言

网友C:
C语言也是可以的啊
LZ每次加0x00008 是一个常量  这个更好解决
如果是100个不同的地址
可以做一个表 查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查表可以。。我晕。谢谢哈

网友D:
指针的加法要注意当前指针所指的对象的大小

网友D:
数组指针也可以了,如char (*p)[8];

网友D:
p++;调整的就是8个字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