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后的放大问题

楼主(2011-12-16):
这个电路图是我板子上原来的电路图,用来给电路提供一个可调的偏压。也就在150mv-250mv之间吧。现在换了单片机,用了cortex-m3内部的10位DA,所以这个电路就要改一下,我也不知道也不敢轻易变动,请各位能不能给个经典电路。谢谢了。

楼主:
首先,这个图是怎么回事,我就没搞清楚。。

网友A:
就是把AD7545DA输出口变成单片机的DA输出口了啊,AD7545和稳压源1403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