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钳位,交流耦合电容问题讨论帖

楼主(2011-12-16):
为了cost down
决定对CVBS视频输入电容下手了!
但是有一些问题,大家看看
不带钳位电路时候一般的交流耦合极点设置在2Hz左右
但是要是后面加上了视频钳位之后,其极点频率设置在哪里?
也就是说后面加上了视频钳位之后,输入电容的容值怎么选?

另外,请大家看看这个视频输入驱动这么接续有没有问题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没有看大小太大了,换个小的

楼主:
貌似还是看不清

网友A:
直接换用视频驱动器吧,机顶盒上很早就都采用DC输出了,也就是不用输出电容: SGM9111.pdf (452.86 KB)

楼主:
用你说的那种确实可以只用很小的电容
但是要知道它不能差动输入,不能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B:
有直接耦合的,内置CHARGE BUMP,如MAX9503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