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简易的充放电电路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充电和放电电路是否有问题?
1.驱动V1的电平用的是和主电路共地的供电电源输出+15V,电源一直都有输出的,在正常运行的状态下开启V1,则对电池BT1充电。

2.充到某个时刻后,关断V1,然后开启V2,对电池进行放电,不过此时的电池的正极还是连接着电源的输出正极的并且电源还在开机中(但是V1是断开的)

3.驱动V2管子的电平用的则是另外的一个独立的供电电源+15V,该电源除了驱动一个散热的风扇之外再有就是驱动这个V2的开通和关断

请大家再帮忙看一下

网友A(2011-12-16):
问题1,到底是什么电池?标称电压?靠什么参数充电截至?
无论怎样,充电电流是不可控的。即便是铅酸电池,也是要采用恒压限流方案。

问题2,放电属于定阻放电,是以前用于干电池的放电方法。现在大多都采用恒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