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排线灌胶问题

楼主(2011-12-16):
有一块电路板,需全密封防水,但有很多线(30根)需连接至外部其它电路板。
本想用一根多芯线,但这种线不易找,后想用FPC排线,但有点担心使用FPC排线时,对灌胶是不是会有影响,胶的粘性与排线是不是会有问题?
各位有相关使用经验吗?

网友A:
排线如果运动的话,灌胶密封就很可能出问题,不运动无所谓,但胶的硬度不要过大,否则长期热胀冷缩也会使密封失效。至于粘性,只要你的胶选择适当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密封用排线引出,问题不大,可以做,
但是你要给个固定的位置,至少在机壳上把排线用扎线带绑下,以免疲劳损坏。

楼主:
谢谢两位回答,不运动的。只要保证不漏水。

网友C(2017-10-10):
完全没问题,这个我们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