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档位”用英语怎么说啊?

楼主(2011-12-16):
goole半天没有一个地道的翻译。

网友A:
location
such as knob location

网友B:
这个必须有上下文才好翻译,中文里的“档”有时候在英文里是不做字面上的对应翻译的,例如:

同时每个开关也标注了说明,提醒参与者不同电击幅度的危险程度。
The switches were also labeled with terms which reminded the participant of how dangerous the shocks were.

泵的线盒上设计三调速开关,可按用户不同环境和要求进行调节变速。
Three-speed designed on thetemi terminal box, the user can adjust the speed as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 and request.

亦可薄膜开关﹑微动开关﹑电脑开关﹑多开关(须配夹具)等等作点寿命的测试。
It can also test a point's lifetime with membrane switch, jiggling switch, computer switch and multifunction switch which need to be with clam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