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GPIO怎么会自己被别的引脚影响?

楼主(2011-12-16):
STM8L152K4,PB4被配置了成DAC输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DAC有输出,那么相邻的PB2,PB1引脚也有波形输出,换了2个片子依旧如此。另外也根据了本坛的帖子,初始化的时候将所有IO给了确定电平,我是设置的输入上拉模式。。。另外吐糟一下,routing interface的配置真的好晕……,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楼主:
又测试了下,发现不只是相邻的PB1,PB2,而是所有的IO,除了IIC的两个引脚。另外,以前用STM8L152C6T6,48PIN的做DAC,此封装DAC直接连接至PF0,配置的时候不用DAC缓冲。同样的外围,用K4,32PIN,将DAC配置在PB4输出,就必须要激活DAC缓冲,否则无法驱动,非常奇怪。

网友A:
检查地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谢谢3楼回复,我查了地。没有问题。其余IO输出的波形跟DAC输出的一模一样。真是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