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471如何烧写FLASH

楼主(2011-12-16):
TMS320VC5471有DSP和ARM两个核,我只在ARM上扩展了FLASH,在CCS编译后怎么烧写进FLASH?

网友A:
I公司提供了一个烧写FLASH的软件,但是那需要将程序编译后生成的OUT文件再转换成ROM格式;或者是先将应用程序编译后导出到一个二进制文件中,再通过CCS编程序从这个二进制文件中一个一个的读入并写进FLASH。